[求助] 关于 由网表展开设计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10-16):
RT~
实验室买了个usb的IP~
IP里面只有.v的网表和gds文件~
然后老师要我们对这USB做修改,满足我们设计的需要~

然后怎么从这门级的网表入手进行修改、设计???
有什么好的思路,方法???

网友:
你们老师是神...
这个得找逆向设计高手

网友:
嗯,逆向设计,根据数据情况,俺倒有很多方法。不过,看起来该IP是以固核方式提供的,提供方不太喜欢用户来修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方法,思路,或者指点下参考什么论文或者书籍???

网友:
你提到IP里面只有.v的网表和gds文件,需要确定:
1 .v网表是RTL级、还是Gate级、还是与仿真工具编译后加密.v文件。如果是RTL级的,那么想来你自己就可以看懂了;如果是Gate级的,采用导入到Cadence Composer里的单个gate构成的电路图的方式,在Composer里编辑和整理为可以理解的电路图。只要通过svs工具确保最终好理解的电路图与原始Gate网表一致就行了;如果是加密级的,那么除了用作仿真外,无其它办法去理解。
2 .gds文件,一定与某个厂商的工艺库相关。这里包括模拟单元(如nmos、pmos、res、cap)库和数字单元(standard cell)库。想来这个USB IP里应该包括一个提供48MHz时钟PLL锁相环的模拟电路吧(如果是USB2.0的话,USB3.0不熟悉)?找到厂商的模拟库和数字库。分割gds为模拟部分核标准单元部分;模拟部分提取出spice网表分析整理成电路图;数字部分识别标准单元提取单元连接关系,输出为Gate级的Verilog网表,再同上进行分析整理。

因此,根据数据的情况,采用随机应变的方法来应对。

反向工程处于灰色地带,虽然很多人在使用该方式操作,但由于处于灰色地带,不大可能有什么论文或者参考书籍的。
如果在上海的话,可以当面交流。

网友:
楼上的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老师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