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由网表展开设计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10-16):
RT~
实验室买了个usb的IP~
IP里面只有.v的网表和gds文件~
然后老师要我们对这USB做修改,满足我们设计的需要~

然后怎么从这门级的网表入手进行修改、设计???
有什么好的思路,方法???

网友:
不能从网表外加逻辑吗,非要修改网表吗? 规模大点的数字逻辑的反向分析真是个令人崩溃的活啊

网友:
可能是我见识短,从来没听说买IP只给.v和gd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好多model,sta report,和验证文件~
   应该是我初学,认识少...
  大神,可以给点什么建议吗???

网友:
除非是很小很简单的改动,一般没戏
告诉你们老师,他买的是个固化的IP,不能改
如果想改的话,还要买RTL,synthesis script,APR scri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真改了,那么随ip买来的验证文件,仿真文件大概也不能用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