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51单片机的中断

楼主(2012-10-16):
51单片机的中断怎么去学会?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接果

网友:
使劲看书,看历程

楼主:
谢谢解答,那能不能具体点呢?

楼主:
说具体点啊,感觉还是不是太会。。。。。。。。。

网友:
中断,你可以看做是内部的几个单独控制器,这些控制器需要经过配置后(即写相关中断控制寄存器)便自动开启,同时CPU干自己的事,一旦发生中断(那些控制器有响应后),CPU会优先按顺序操作这些响应了的控制器,(优先权就是书上给的,自己看),并执行相应的中断函数即可.

网友:
interrupt 為何你說不會??  一般前面一段空間保留給 interrupt ..

org 0h
jmp start

org 3h
call  int1 ..
  reti

org 100h
start :
...

int1:  sub_program

main program ->  run -->
發生 interrupt ->  push -> 處理一些 -> pop -> reti ..
會做 push  pop ..怕某些誤動到REGISTER ,

另個該小心STACK OVERFLOW , 遠離那堆位置..

网友:
搞硬件的要不要学习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8051支持多种中断类型,中断有优先级之分,可以利用CPU配置特定的寄存器对中断优先级以及中断使能进行控制。每个中断都对应一个中断函数,在发生中断时,对应的中断函数就会被调用,中断函数必须置于程序存储器的特定位置,如中断int0对应的中断函数入口地址为0x0003。在用C语言写程序时,不必关心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具体是多少,由编译器完成这部分的工作。

网友(2012-11-23):
回复 楼主:

    多编写中断程序,先从简单的定时器计数器开始,然后做键盘中断,最后用软件做模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