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dence ADE 仿真器收敛性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12-10-16):
大虾你好,小弟在此有礼了,最近跑ADE仿真的时候,老是遇到一个关于收敛性的问题,如图所示,我知道这个玩意可以通过设置步进来解决,问题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设置,设置什么项目?  麻烦大虾指导一下,谢谢!  辛苦了!

网友:
你确定你可以通过设置步进来解决?

好像是仿tran的option里面有选项可以选择仿真最小步长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之前遇到了是因为有floating的节点,部分电路节点悬空。

网友:
一般是有电感或者电路没有设置 gnd ,结果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