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压cascode电流镜偏置最优值仿真

楼主(2012-10-16):
按照书上讲的,MNB的W/L是其他四个管子的1/4。
我用了最简单的模型仿真
.MODEL CMOSN NMOS
+(LEVEL=1 UO=350 TOX=9E-9 VTO=0.7 LAMBDA=0
+LD=0 GAMMA=0.45 PHI=0.9)

OP分析,调整W ,L 但M1和M2始终无法饱和。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赐教吗

网友A:
减小MNB的W/L

网友(2013-05-16):
应该是M4和M1的宽长比搞错了

网友:
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A:
减小MNB的W/L

感谢!终于饱和了!

网友:
1/4的时候下面两个管子处于sat和tri之间,可以做成1/5、1/10将偏置点右移

网友:
请问MNB这个管子的栅极漏极接在一起的原理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