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在导出gds时的merge选项

楼主(2012-10-16):
求助,
今天和一个老工程师讨论一个问题,发现我以前的encounter使用流程貌似和他的做法不一样,想找各位确认下

    我在encounter中,是基于lef的设计,将STD,IO,IP的信息lef导入后,完成所有的ROUTE,导出gds。在gds选项卡里面,重点注意了stream_out.map文件和merge选项。在merge选项里面将STD,IO,IP的GDS信息全部加入,然后导出设计的GDS文件。最后用这个GDS导入到virtuoso里面,得到最终的GDS给foundary

    老工程师的想法是,在encounter里面导出的GDS没有底层的STD,IO,IP的信息,需要在virtuso里面将我在encounter的merge里面提到的gds都在virtuoso里面做一次导入,最后在lib manager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做lvs,,drc,在得到GDS给foundary

总结
上述问题,其实就是,如果我用encounter做设计,把设计中的STD,IO,IP信息再merge里面已经加过一次了,那么是否可以说,我从encounter导出的GDS已经包含了这些这三大信息?是否存在丢失这些信息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digital的flow ,那么就可以一次性从encounter中stream out 出所有数据。
再stream in 进virtuoso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是IP 有不同版本的话,可以在virtuoso里面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