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 and nmos

楼主(2012-10-16):
各位大俠,pmos source接GND,nmos source接VDD,這樣的電路從工藝角度來看是否有問題,尤其是90nm以后?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有分析清楚吗?普通MOS的S/D是对称的,当然这种接法在ESD这块也确实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hmitt也有這種結構。我只是想了解,從工藝角度來看,這樣的電路有沒有什么風險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headro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器件是对称的,source/drain是相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重要的就是相对电压,只要几个极的相对电压在Vmax以内,就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headro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里的Vmax是指限定mos擊穿的limit嗎?如果是的話,應該Vds=VDD-GND=VDD<Vmax,那么工藝上有問題嗎?如果沒問題,為什么foundry會有如此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Vmax一般定义为器件可以正常工作的最高供电电压,一般指Vgs或者Vds之间的最大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也许想说的是gate overdrive, 是指Vgov=Vgs-Vth。

网友:
一般MOS的Source会和WELL的电位接一起的,为了避免出现PN结顺偏的情况才会有这样的规定的,单纯看工艺的话,你怎么接对它没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