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I和场氧的区别

楼主(2012-10-16):
大家如何理解 STI和场氧的区别?

网友:
STI的引入是为了防止LOCOS的bird's beak effect

网友:
我觉得你是想问STI和LOCOS的区别吧?
STI: shallow trench isolation,主要用来分隔有源区,通过在silicon上挖一个深槽,然后长一层高质量高密度的氧化层,然后通过化学气垫生成质量差一点的氧化层把槽填满。STI弄好了,才划分出了有源区。一方面STI可以避免鸟嘴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它比较深,可以做到一些隔离效果。不过在40nm以下,STI对有源区产生的stress会对晶体管性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