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LPF起振

楼主(2012-10-16):
上图是由GM单元级联的一个低通滤波器,在瞬态仿真是输出出现了起振现象,起振波形如下:

上图是由GM单元级联的一个低通滤波器,在瞬态仿真是输出出现了起振现象,起振波形如下:

上图为起振波形的放大图,请教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起振!!!可以的话给出解决方案,将不甚感激!!!

网友(2013-02-11):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差分GM的共模反馈电路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
和OPA 震荡原理一样,就是相位域度不够,你可以跑个幅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