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数转换器(ADC)位数可以是奇数?

楼主(2012-10-17):
各位大侠,我们一般看到的ADC都是偶数位的,为什么没有奇数位的ADC?除了精度外,偶数位和奇数位ADC有什么区别?另外,如果有奇数位ADC,那他们的应用主要在哪些方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奇数位的,国外有一篇论文就是13bit,50M的ADC

楼主:
奇数位和偶数位的ADC的设计思路是一样的吧?是不是因为应用方面的需要,所以就做成了奇数位?

网友:
设计没什么区别,应用好像都偶数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不过看数字域用的二进制码都是偶数居多,可能是习惯问题?

网友:
有效位数标13位的很多。
最后输出字长的时候,看情况了,13位有效标16位输出也很多,毕竟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2019-02-14):
二进制时代,基本都是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