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例化analoglib中的器件,但没有属性项???

楼主(2012-10-17):
cdf中都定义了,但是在实例化后,点q,显示不出其属性
只有switch没有,其他器件的属性都有
但是我在CIW窗口进CDF,都看到它有属性参数。

另外,CDF定义了很多属性参数
为何在电路里,点q,显示的属性只是其中的某几项?
在什么地方去定义显示哪几项属性?

楼主:
楼上你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0-03-0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的环境里是不是嵌入了Hspice工具?我把环境里的Hspice工具卸载后就正常了!估计是两个软件里的某些变量或者函数冲突了!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的环境里是不是嵌入了Hspice工具?我把环境里的Hspice工具卸载后就正常了!估计是两 ...

我也是这个原因,去除.cdsinit里的hspice的load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