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时钟恢复问题

楼主(2012-10-17):
设计中,对接收到的ASk信号进行时钟解调,解调后的时钟是个不完整的信号,就是一段有,一段无。如果要把完整的时钟恢复出来,一个PLL够不够,还要其他的电路么?多谢,在线等。

网友(2013-08-05):
你的ASK信号是什么编码形式吧?你现在是什么系统?信号本来就是一段有一段没有?

网友:
能给一段典型的信号波形吗?不太确定你看到的解调后的时钟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