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电源线设置求助

楼主(2012-10-17):
我在用encounter做后端,想加宽每一条row的电源线宽度。
增加每一条row的间距可以实现,在图形化界面的specify floorplan
可以设置。但是我想用命令,写在脚本里面应该用哪条命令?createRow
命令encounter似乎不支持。
     encounter 产生的row都是水平方向的,想要用于垂直方向应该怎么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也对增加row的电源和地线宽度感兴趣,你说的增加row间距,可以增加通道的布线资源,
  还没意识到也可以增加p/g宽度,具体怎么设置的啊?

  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创建垂直row
  floorPlan -verticalR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图形化界面里,floorplan里面可以选的。就是在设置die size,
和core size 的第二页。命令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