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map能通但par 不通

楼主(2012-10-17):
ise 13,spart-6 LUT资源用了70%左右,
MAP通过,PAR不通,估计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
看ISE报告的warnings,估计是logic密度太大了。
可以使用ISE自带的smartxplorer,选择congestion优化降低逻辑密度。
如果PAR也成功了,上板前最好做下后仿真!

楼主:
smartxplorer 需要l在inux环境下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ISE上方的工具栏里望远镜样式的图标就是,设置一些参数就行了

网友:
资源已经基本达到上限了,par不通应该是布线拥塞

楼主:
LUT用70% 就上线了?

网友:
建议优化代码,画pblock做区域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