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的相噪测试曲线为什么是平的?

楼主(2012-10-17):
仿真结果是呈一定角度下降的,但测试出来的结果在1M之内偏移频率几乎是平的,是测试方法的问题吗?希望牛人指点。

测试曲线

测试曲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仿真时看到的应该是VCO的相位噪声,而测试结果是整个环路相位噪声。这时的相位噪声不光有VCO的,还有很多带内噪声,所以结果就不一样了

楼主:
设计的电路就是一个VCO,不是PLL,所以感觉这个测试结果不正常。这跟测试仪器的带宽有关系吗?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设计的VCO频谱测试时,是不是很稳定,能测到频偏1k位置?

网友:
我最近也设计了一个VCO,正在测试,测试结果是随着频偏的增大相位噪声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跟仪器的带宽应该没关系。

楼主:
回复 楼主:

给出的波形有1k频偏的,还算比较稳定,相差在几个dB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了多次,都是这个结果.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若不是仪器问题,那还会有什么问题导致平的相噪曲线?

网友:
如果你这个噪声是PLL环路输出的话,那绝对牛。

楼主: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请牛人指点,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测试的时候,频谱仪需要设置span和RBW,把span设置的小一些,RBW的精度设置的高一些再看一下。1KHz offset有100dBc的相位噪声,也太牛了,不太可能

网友:
可以上传下vco测试方案么,刚接触有关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属于片上测试,不用封装的,要在探针台上测试。然后找到需要的测试设备,就可以开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看看这张图片,虽然工作频率不同,但是结构是一样的,1k到100k偏移频率的曲线还是平的。难道与工艺有关?我用的是HBT管子搭的VCO。

phase noise

phase noise

网友:
第一张图结果是怎么测试的,说说背景,数据绝对牛,这么多年没见过比这个牛的。
第二张图到是接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