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query

楼主(2012-10-17):
大侠们,我想用calibre query server生成hcell list,但是这时候用的query_rule应该如何写了,lab和user guide都没有给出来。     还有就是hcell还有什么自动生成的方法吗,还是要一个一个手工写呢

网友:
hcell list 可以用virtuoso中的summary ,delete掉多余的部分,
将layout cell name 再copy 另外一列。
修改layout cell name 与schematic 中不一致的名字。
这样hcell list 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名字一样的好理解,名字不一样的如何修改啊,怎么看他们是如何对应的,这里还涉及一对多的问题,个数都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