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位信号high fanout问题

楼主(2012-10-17):
RT
对一个设计代码进行DC综合,综合结果报告报告如下warning
Warning: Design 'VR_CS_LCOS2012_VSP_TOP' contains 1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Net 'uVR_CS_LCOS2012_DITHER/rstb': 1084 load(s), 1 driver(s)
请问各位大大,是否需要在DC综合时对其进行修正处理?还是放在ICC布局布线的时候修正?假如是在后端布局布线,怎么处理?

网友:
DC的时候就不要管它了 让ICC去处理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解决了,在DC时候 设置ideal net,ICC的时候remove 并插buffer tree 处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ICC里如何移除dont touch的属性?

网友(2012-12-28):
回复 网友B:

1.    楼主,你说的icc里面插入buffer tree,是只给reset信号做cts么?

2.如果不对reset信号做cts,那么工具会自动给各个reset信号加上buffer,修正time violation和fanout这类的问题。不做reset的cts和做了cts之后差别就在于cts的情况下有skew的考量,请问在reset的设计里面重要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先report_attribute看看对应单元的属性,然后再remove_attribute来去掉相关的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placement的时候icc会自动将高扇出的net进行综合,插入buffer,这个时候,clock还保持着ideal_network状态,等到cts阶段,icc会自动移除clock的ideal_network状态,然后进行综合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么是不是只要做cts  他就会自己去掉ideal  的net!!然后根据你设置的max  fanout  做cts   sku!!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cts的时候不需要remove  ideal吗???

网友(2014-05-04):
请问各位大神,必须要对reset进行cts吗?如果做的话,应怎么做?如果不做的,后端时候工具不会自动加上buffer或者反相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问,reset的skew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