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dl in怎么让连线不生成

楼主(2012-10-17):
现在做cdl转schematic,cdl in后自动生成了连线,很乱,怎么能让连线不生成???

网友:
选中线,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部只选择线(其他过滤)不会选吗?为什么要一根一根的选
方法:Edit-〉select-〉Filter 只选wi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了

网友:
在<Virtuoso Schemaic Generation>窗口中不要勾选<Full Place and Rout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