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nal tap II 逻辑分析仪的几点小白问题

楼主(2012-10-17):
1. 逻辑分析仪和modelsim仿真有何区别?
2. 逻辑分析仪是否必须连接开发板呢? 如果不是,连接与不连接有什么区别呢?  3. 如果需要在逻辑分析仪中添加稍微复杂的激励,比如正弦或其他函数,最简易的方式是什么呢?

网友:
利用SignaTap II 逻辑分析仪可以实时监视设计代码内部的一些信号,主要是各个模块的端口信号以及寄存器信号,给设计代码的在线调试提供帮助。

网友:
这 2 个工具都是软核,直接烧入 FPGA 内运行,PC 使用 J-TAG 读取资料,缺点必须耗损 FPGA RAM与LE模块.
In-System memory 耗损RAM最大!

正弦只是资料型态输出,signal tap II 可以看到
modelsim 是仿真,signal tap II是实际的波型输出

signal tap II 与In-System memory 是目前 FPGA 开发的必备工具,各家都有类似的工具
必竟目前时代FPGA分析都是上百条线,外接的逻辑分析仪也找不到那么多条,况且讯号还要引出外部..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MODELSIM是虚拟仿真,
SIGNAL TAP是物理仿真
正弦波形在MODELSIM上可用,但在物理仿真上是行不通的,只能将正弦波数字量化然后连接DA/AD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