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与Ultrasim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12-10-17):
有没有熟悉spectre仿真或者Ultrasim仿真方面的牛人
最近在tran仿真的时候,可能存的node比较多,跑仿真,中间会出现“Memory error: Out of memory的错误。

假如存的node 少一点,就可以仿的时间久点

怀疑是因为仿真的结果一直存在内存当中,导致内存不足。

以前Hspice,可以设置option,让simulator在一段时间内把结果写在硬盘上

不知道Cadence仿真中在哪里设置这个参数,谁知道?

硬件配置内存是16G

网友:
ultrasim也可以设置的,或者使用ultrasim64 仿真,支持4G以上的内存

网友:
不是内存的问题,是硬盘不够了。save的节点要少点。

网友:
out of memory应该是用32bit软件的问题, 看看log是不是peak memory都接近2.7G以上了? 在仿真的是加上-64就可以启动64bit软件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