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x文件读取

楼主(2012-10-17):
使用modelsim读取hex文件的正弦波    数据为16位有符号数  在testbench中用  readmemh 命令读进寄存器里去的仿真出来输入都是一条红线,请问大侠们,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从网上找的例子里都可以显示出正弦波来,为啥自己的设计里面加载不进去呢,也不知道是何原因,3天了没解决
请问问大侠们,有哪些可能,或者这个过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你是通过ROM读么?
如果是的话,那就首先要把所需的仿真库加进去,然后晚上说还需要一个convert_hex2ver.dll文件,然后ROM文件对应的v或者vhd里面的hex路径要写全,还有把hex文件拷贝到你仿真目录下
我对modelsim不太熟悉,你自己理解下吧

网友:
    我曾遇到modelsim通过rom读取hex报错的问题,网上说那个convert_hex2ver我用QII 11.1+modelsim ae 10.0c没有成功,把rom里的相对路径改为绝对路径modelsim才能读取!!!

网友(2014-11-28):
哎呀,我同样卡在这个问题上
不用IP的方式使用rom,再在modelsim中使用hex初始化rom,data上是红线。不知道怎么解决哦
那个什么dll文件的方式我也用过,记得在自己的机子上成功了,在实验室机子上没有弄成,后来就不用了

一会儿用Q自带的ip 试试,看看modelsim能不能有反应

网友(2015-03-04):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