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里想写出noise的increment sdf怎么办?

楼主(2012-10-17):
请教大家:      1:
          小弟现在用ETS写出了noise的incremental sdf,但是看到里面的点到点的连线delay值很大,有的甚至是1-2ns。这可是连接线的delay,这么大感觉有点离谱。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的?
      2:
         encounter里想写出noise的increment sdf怎么办,或者说report_timing时考虑noise的影响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大家了

网友:
1.在EDI中报timing时 假如你设置的最大fanout 是80 实际做出来的fanout的超过80 delay calculator 就将这条net的R 默认为0Ohm netdelay 默认为1ns 不过ETS 我就不大懂了
2.write_sdf -view default_analysis_view_setup ... 但是没有找到noise相关的option

网友(2014-12-10):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 incremental SDF 他和sdf文件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