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导IUS集成到cadence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已经安装好了cadence ic5141和IUS82,两者都能正常单独启动,但是如何使ic51链接到IUS82?现在执行NC-Verilog还是提示invalid NC-Verilog executable。求大神指导

网友:
顺便学习下啊 麻烦大牛指导

网友:
这个需要特殊设置?貌似都是直接用啊,最多直接指明路径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指明路径是否指环境变量设置?是否因为IUS82版本太高,导致ic5141不识别?

网友:
8.2没有问题,可以用。包括10都可以用。
不过之前8.2有碰到奇怪问题,换了10.2后消失了。
如果实在找不出原因,不如试下1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拜谢了。能否给我一个环境设置的示例,我已经用了IUS5.6,IUS8.2,IUS9.2三个版本了,都是命令行正常启动,cadence下启动显示invalid nc-verilog executable.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特别的。工作站考不出来。和论坛上的配置没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再去摸索下

网友(2013-09-27):
问题解决没有?同求解。

楼主:
解决了,不是IUS的问题,是单元库的问题

网友(2014-04-02):
大侠  能不能把你的ius给我发一份啊   sku啦  qq420462303

网友(2015-10-12):
哪里能找到IUS10.0?

网友:
回复 楼主:

    IUS82版本有点低了,可能需要AMSHOME这个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