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版图中需要对称的电容下放了不同的器件会影响匹配吗

楼主(2012-10-18):
运放版图中需要对称的电容下放了不同的器件会影响匹配吗

网友:
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1, 如果是MOM电容并且电容的下极板都接POWER /GROUND或者同一个NET,那么不会影响匹配;如果接不同的NET则会影响,需要加屏蔽层
2,如果是MIM电容,则确定会影响,必须加屏蔽层

网友:
影响一定是会有的,只是大小的问题.高精度的匹配电容,下面不会放器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所指的屏蔽层是那层呢,能以你用的工艺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
例如:可以电容只用Melat4/5/6, 下面的器件连接只用到Metal1/2, 这样Metal3 覆盖整个器件区域作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