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SFET 特征频率仿真 ft

楼主(2012-10-18):
怎样使用Cadence spectreRF 仿真MOS管的特征频率呢? 具体怎样搭电路呢?

网友:
d和s间加直流电源VDS,g和s间加VGS和交流电源,做AC分析,当ids=igs时的频率就是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栅源之间的交流电源是交流电压源还是交流电流源?栅源之间的直流电压和交流源是串联还是并联呢?另外,AC分析后怎样看ids=igs 呢?

网友(2012-11-30):
回复 网友A:

   交流电源是加vsin吗?MOS管是不是工作在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