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如何移除dont touch 属性

楼主(2012-10-18):
RT
在ICC里出现了几个net ,属性为dont touch,想将其dont touch属性去掉,对其优化。请问各位大大,怎么去掉呢?

网友:
remove_attribute [] dont_tou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好像不行
这是出现的违例情况。

max fanout
RSTB                        12.00        1084.00       -1072.00  (VIOLATED)
   CLOCK_OUT_G3B3I17 (dont_touch)
                               12.00          67.00         -55.00  (VIOLATED)
   CLOCK_OUT_G3B3I16 (dont_touch)
                               12.00          65.00         -53.00  (VIOLATED)
   CLOCK_OUT_G3B3I1 (dont_touch)
                               12.00          54.00         -42.00  (VIOLATED)
   UVR_CS_LCOS2012_GAMMA_CORRECTION/CLOCK_OUT_G3B3I18 (dont_touch)
                               12.00          50.00         -38.00  (VIOLATED)
   CLOCK_OUT_G3B3I13 (dont_touch)
                               12.00          49.00         -37.00  (VIOLATED)
   CLOCK_OUT_G3B3I19 (dont_touch)
                               12.00          44.00         -32.00  (VIOLATED)
   UVR_CS_LCOS2012_S2P/PCLK_G1B6I1 (dont_touch)
                               12.00          44.00         -32.00  (VIOLATED)
   CLOCK_OUT_G3B3I15 (dont_touch)
                               12.00          43.00         -31.00  (VIOLATED)
   CLOCK_OUT_G3B3I5 (dont_touch)
                               12.00          42.00         -30.00  (VIOLATED)
   CLOCK_OUT_G3B3I9 (dont_touch)
                               12.00          42.00         -30.00  (VIOLATED)
用了命令remove_attribute [get_nets CLOCK_OUT_*] dont_touch 之后,报告下面错误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OCK_OUT_G3B3I13'. (UID-101)
Error: Attribute 'dont_touch' on class net cannot be removed. (MWUI-035)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OCK_OUT_G3B3I14'. (UID-101)
Error: Attribute 'dont_touch' on class net cannot be removed. (MWUI-035)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OCK_OUT_G3B3I9'. (UID-101)
Error: Attribute 'dont_touch' on class net cannot be removed. (MWUI-035)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OCK_OUT_G3B2I1'. (UID-101)
Error: Attribute 'dont_touch' on class net cannot be removed. (MWUI-035)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OCK_OUT_G3B3I15'. (UID-101)
Error: Attribute 'dont_touch' on class net cannot be removed. (MWUI-035)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OCK_OUT_G3B3I2'. (UID-101)
Error: Attribute 'dont_touch' on class net cannot be removed. (MWUI-035)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OCK_OUT_G3B3I19'. (UID-101)

命令应该没写错呀,怎么会报告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
set_dont_touch xxx 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这个是设置attribute吧,
    刚刚试了,打set_dont_touch [get_nets CLOCK_OUT_*] false,再remove_attribute。
   还是不行!

网友:
点选 CLOCK_OUT_G3B3I19, cntl-R打开它所以的属性,看看里面有什么fix,dont_touch等特殊的属性

网友:
試試看這個吧.
mark_clock_tree
              -clock_trees name_or_source_pin_list
              -remove clock_synthesized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呀。

楼主:
设计中有两块IP,我把他设置成dont touch了,但sdc没有看见这个设置呀,怎么ICC可以发现呢,现在在ICC想把dont  touch去掉,对时钟进行优化。可是老去不掉,快崩溃了

网友(2014-09-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4-12-29):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建clock tree时加入的buffer出现fanout违例,在cts完成后,clock tree上的buffer会自动添加don't touch属性,可以在clock_opt前使用命令:
set_clock_tree_options  -max_fanout XX
这个XX的数值可以设置为<=你希望的max fanout值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10-09):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求答案!

网友(2018-10-16):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