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pcie是不是后面非得接avalon-st呢?

楼主(2012-10-18):
我看pcie核的local端是avalon-st总线,这就是说后面接noisII,但是noisII基本上没咋用过,我看local端的时序也不算复杂,就是valid,sop,eop,和数据包,这样的时序用普通逻辑也可以完成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pcie核local端直接接普通逻辑呢?

网友:
当然可以,怎么做都是逻辑啊,nios也是逻辑。

楼主:
还有就是pcie的硬核和软核有什么区别呢?我的理解是硬核是把物理层都做了,出去的信号就是差分,而软件没有做物理层,需要在片外接个物理层芯片来转成差分,还有就是ip核的信号太多了,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可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