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协议下,HOST读写时钟能不能分离?

楼主(2012-10-18):
最近在做一个AHB的简化版一对一的host,具体是1、HOST不采用仲裁机制,固定位宽,HBURST模式采用INCR不指明长度。2、FPGA环境下,与一个具有AHB接口的芯片通信,可以将读写时钟分开吗?

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太少,想不出来了?请求大虾们的帮助哈。

网友:
那么你做出来的就不是AHB Bus了。
按照你之前的叙述,直接用pipeline将地址信号和data信号分开即可,不用非得拘泥于AHB。
不过读写时钟分开的话,你怎么考虑时序方面的问题。时序是怎么划分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的环境slave是符合标注AHB协议的,但我们做的host不是标准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去验证AHB slave,只是想单独的用这个接口实现32bit的存储器的读写操作。

另外,因为板级系统中PCB走线存在很大的延迟,在同一个时钟下,用Quartus中的signal tap,抓取总线上的数据时,频率提高后(HCLK = 100MHz)数据读回就会出错,所以想尝试时钟分离的办法,我这方面经验少,所以想问一下,理论上AHB总线时钟可以实现,一个读时钟,一个写时钟,这样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行数据在PCB上走线本来就有危险,何况你将频率提高到100Mhz. 建议你用串行接口来实现。要是设计不允许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Just write your own interface according your protocol, don't use AHB.
Use hadshake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