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SP与FIFO之间的交互的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2-10-18):
FIFO写满之后会给DSP一个标志,DSP如何去轮询这个标志呢?
当FIFO写满了但是DSP依然不来读取数据,要溢出了,这个时候应该产生一个中断,那中断使能由谁产生?DSP又是如何响应中断呢?
DSP又如何去判断这些内容?

楼主:
所谓的DSP总线又是指什么?在设计方案里所说的寄存器定义,寄存器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广义的DFF。

楼主:
以上困惑求解答

网友:
//---------------------------------------------------------------------------

  //---------------------------------------------------------------------------
  emif_dsp_fpga emif_dsp_fpga
    (

     .clk                                   (clk),
     .rst_n                                   (rst_n),

     // emif_dsp_fpga
     .addr                           (addr),
     .emif_aoe_n                   (emif_aoe_n),
     .emif_ardy                           (emif_ardy),

     .emif_are_n                   (emif_are_n),
     .emif_awe_n                   (emif_awe_n),
     .emif_be_n                           (emif_be_n),
     .emif_ce2_n                   (emif_ce2_n),
     .emif_ce3_n                   (emif_ce3_n),
     .emif_ea                           (emif_ea),
     .emif_ed                           (emif_ed),
     .hwa_ce                           (ce),
     .hwa_rdata                           (rdata),
     .rx_dat                           (rx_dat),
     .rx_dav                           (rx_dav),
     .rx_dma_evrq                   (rx_dma_evrq),
     .rx_ena                           (rx_ena),
     .rx_eop                           (rx_eop),
     .rx_err                           (rx_err),
     .rx_full                           (rx_full),
     .rx_sop                           (rx_sop),
     .rx_val                           (rx_val),
     .soft_reset                   (soft_reset),
     .tx_adr                           (tx_adr),
     .tx_dat                           (tx_dat),
     .tx_dav                           (tx_dav),
     .tx_dma_evrq                   (tx_dma_evrq),
     .tx_ena                           (tx_ena),
     .tx_eop                           (tx_eop),
     .tx_full                           (tx_full),
     .tx_sop                           (tx_sop),
     .wdata                                   (wdata),
     .write                                   (write),

     );

   //------------------------------------------------------------
  // Instantiate Transmit FIFO
  //-------------------------------------------------------------
  wire [31:0]                 master_sink_dat;
  wire                         master_sink_ena;

  wire                         master_sink_dav;
  wire                         master_sink_sop;

  atlantic_fifo #(DEVICE, 32, 32, 32, 2, 4, 2048, 11, 16, 1024)
    tx_fifo (
                         .rst_n                (rst_n & ~soft_reset),

                         // Write port
                         .clk_wr        (clk),

                         .wr_ena        (tx_ena),
                         .wr_sop        (tx_sop),
                         .wr_eop        (tx_eop),
                         .wr_err        (1'b0),
                         .wr_dat        (tx_dat),
                         .wr_adr        (tx_adr),
                         .wr_mty        (2'b0),

                         .wr_dav        (tx_dav),

                         .wr_full        (tx_full),

                         // Read port
                         .clk_rd        (clk),

                         .rd_ena        (master_sink_ena),

                         .rd_dav        (master_sink_dav),
                         .rd_val        (),
                         .rd_sop        (master_sink_sop),
                         .rd_eop        (),
                         .rd_err        (),
                         .rd_dat        (master_sink_dat),
                         .rd_adr        (),
                         .rd_mty        ()
                         );

  //---------------------------------------------------------------------------
  XXXXXXXX  添加FPGA 自己的程序

  //---------------------------------------------------------------------------
  // Instantiate Receive FIFO
  //---------------------------------------------------------------------------
  atlantic_fifo #(DEVICE, 32, 32, 32, 2, 4, 2048, 11, 1024, 16)
    rx_fifo (
                         .rst_n                (rst_n & ~soft_reset),

                         // Write port
                         .clk_wr        (clk),

                         .wr_ena        (master_source_ena),
                         .wr_sop        (master_source_sop),
                         .wr_eop        (master_source_eop),
                         .wr_err        (1'b0),
                         .wr_dat        (xxxx1, xxxx2),
                         .wr_adr        (0),
                         .wr_mty        (0),

                         .wr_dav        (master_source_dav),

                         .wr_full        (rx_full),

                         // Read port
                         .clk_rd        (clk),

                         .rd_ena        (rx_ena),

                         .rd_dav        (rx_dav),
                         .rd_val        (rx_val),
                         .rd_sop        (rx_sop),
                         .rd_eop        (rx_eop),
                         .rd_err        (rx_err),
                         .rd_dat        (rx_dat),
                         .rd_adr        (),
                         .rd_mty        ()
                         );

endmodule        // emif_dsp_fpga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soft_reset;

  // Asynch EMIF
  input [21:2] emif_ea;        // address
  input        emif_ce3_n;        // chip enable 3 (co-processor/atlantic)
  input        emif_ce2_n;        // chip enable 2 (avalon peripheral)
  input [3:0]  emif_be_n;        // byte enable
  input        emif_aoe_n;        // async output enable
  input        emif_are_n;        // async read enable
  input        emif_awe_n;        // async write enable
  output       emif_ardy;        // Data ready

  inout [31:0] emif_ed;        // data

  // DMA event requests
  output        tx_dma_evrq;                // transmit
  output         rx_dma_evrq;                // receive

  // Accelerator control path
  output [21:2] addr;                // address
  output [31:0] wdata;                // write data
  output         hwa_ce;                // chip enable
  output         write;                // write strobe

  input [31:0]         hwa_rdata;        // read data

  // Atlantic transmit (master source)
  input         tx_dav;                // data available

  output         tx_ena;         // enable
  output [31:0] tx_dat;        // data
  output [3:0]         tx_adr;        // address
  output         tx_eop;         // end of packet
  output         tx_sop;         // start of packet

   // Atlantic Master Sink
  output         rx_ena;                // enable

  input [31:0]         rx_dat;                // data
  input         rx_eop;                // end of packet
  input         rx_sop;                // start of packet
  input         rx_err;                // error
  input         rx_dav;                // data available
  input         rx_val;

  // status
  input         tx_full;
  input         rx_full;

  // Avalon master port
  output [21:0] av_address;
  input [31:0]         av_data_in;
  output [31:0] av_data_out;
  output         av_read_n;
  output         av_write_n;
  input         av_w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