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布局power ring strap金属层选择

楼主(2012-10-18):
RT
请教各位大大。
在ICC布局布线中,设计中只有四层金属,在建立power ring 和strap时候,该如何选择合适的金属层?还有,ring width 和strap  width该填多大合适?

网友:
width 当然越宽越好 影响IR drop 当同时routing resource 也会 相应的减少。
so trend off .
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属层的选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静等大神回答吧

网友:
即便是告诉你经验值,
你也得描述一下您的CHIP Size?CORE size?有无Memory和其他Analog IP?process及foundary?等等因素才能预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smic 0.18 的工艺,有用到了两个SRAM的IP,core面积为1548*1547,core到边上的距离都为30

网友:
如果配线资源充足,P/G Ring可以尽量宽,用M3和M4,宽度20~30um
strap可以用5um 左右,pitch200um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为什么这么设置呢?有什么经验的吗? 还有,strap用哪些金属呢?

网友:
应该使用M1、M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这种说法,  ring一般用低层次金属层,strap用高层次金属层,M1不做strap,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指ring选M1 M2吗?

网友:
    你的design总共就4层metal,不用这样考虑吧。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你大概把整个流程
跑一遍后去Power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Power network synthesis吧。怎么看我设置的是合适的呢?

网友:
主要看你的IR drop和EM
(通常:VDD+VSS < 5%normal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还有,宽度、间距和pitch那些值跟根据什么设置的?

网友:
就4 layers,我真的不知道需要什么策略,只要能把线绕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