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协议下,HOST读写时钟能不能分离?

楼主(2012-10-18):
最近在做一个AHB的简化版一对一的host,具体是1、HOST不采用仲裁机制,固定位宽,HBURST模式采用INCR不指明长度。2、FPGA环境下,与一个具有AHB接口的芯片通信,可以将读写时钟分开吗?

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太少,想不出来了?请求大虾们的帮助哈。

网友:
AHB的简化版其实就是AHB Lite,总线架构只能一主多从,看你的意思要两主一从(主1读操作,主2写操作,不知理解是否正确),那必须要增加AHB BUS matrix 和 arbi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做的HOST是一对一的,换个角度,就是AHB的基本传输时序图中用了一个时钟HCLK,那么可不可用2个时钟WHCLK,RHCLK来代替HCLK,来实现AHB的基本传输?我想确定这样行不行。

网友:
这肯定可以,把时钟切换电路搞好,这和SOC启动时一样,PLL没有起来时AHB跑在12M,一旦LOCK,AHB就跑在200M,你要注意的是跨时钟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