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Hotfix_SPB16.50.031后找不到license

楼主(2012-10-18):
之前安装补丁都没有问题,今天装了031补丁还是用以往的办法破解,装好后进去PCB EDITOR提示如下错误:

再进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tility则是如下提示: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2012-12-27):
能否告知如何解决?破解方式要改变吗?

网友:
破解版本不能打补丁,打完补丁会造成破解失败, 再重新破解也会有问题,正确的方法是完全卸载破解的软件,重新安装Base 版本,安装Hotfix,然后再破解,即可实现顺利升级. 仅供参考

网友(2013-09-23):
好的,知道了,多谢分享

网友(2014-12-19):
回复 楼主:

   同样的问题,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