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为什么是同一周期内的问题

楼主(2012-10-18):
Setup violation 实在修不掉 我们可以用降频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hold violation不能 因为hold 是同一个周期内的问题。

一直不是很理解这个hold 同一个周期内的问题。
求大神指导
最好详细一点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求各路大神各种指导 万分感激

网友:
以搂主的水平不应该不知道吧?
是不是您有别的什么因素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理解这个 要详细分析为什么一个周期的 网上查的 都是只有结果的。一直很困惑 求解答

网友:
HOLD违反是指时钟的skew大于数据路径的延时,导致一个数据在前后两级寄存器被同一个沿采样,与时钟周期无关

网友:
看教科书去吧,上面有图,很清楚

网友:
前一个寄存器的采样数据不能传得太快,否则会影响后一个寄存器的采样(同一个周期内),这就叫hold。也就是说前一个寄存器的采样数据要hold住一段时间

网友:
怕hold slack degradation的话,就用ccopt吧
明天把你的case 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