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5141 版图设计及库的困惑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2-10-18):
    在添加好PDK后,进行原理图仿真,并得到了结果。但是在做版图设计时候,发现任何元器件添加到版图文件中都是如下显示:

在library manager  中打开用到penh3中打开 layout 文件 即

可以看到这个元件的版图文件如下图所示:

各位大侠看看是哪出了问题?急!

网友:
估计工艺库没有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会装吗,要是会的话,可以教教我这个菜鸟吗,我把库文件发给你。

网友:
同意樓上的看法 , 可能設定有錯
按 shift + f 可看到 0 ~ 32 層
按 ctrl +  f 可看到 0 層 就是你現在看到ㄉ

网友:
是不是没有attach工艺文件?

网友:
不懂,我超级菜鸟。

网友:
shift+f是正解

网友(2012-11-22):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觖决了说一下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不单纯是Shift+f的问题,他的Device都只显示
个框框,真真奇怪,PDK在耍你吧,重要一个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是装库的时候的问题。

网友:
tf文件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
1.先shift+f
2.如果不行,检查technology库是否设置正确
3.还有display 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都不对,只不过只一个小错误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答复热心人,非常不厚道。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吧,我错了,呵呵,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LZ说一下解放方法,方便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LZ出来,说明一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