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求教!!!!

楼主(2012-10-18):
我想问问,有没有办法知道鼠标下面有些什么层次。该用什么函数来获取鼠标位置处的物体。
我是想在画path的时候能检测到过线,好自动跳线。
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你用的是laker吗?
laker可以自己检测

网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说的是应该是cadence中的TAP功能吧。
如果是的话,你按一下键盘上的快捷键tap,然后用鼠标点你要看的地方,用了多少层,就会出现多少。如果没有这个快捷键,你直接去菜单里找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lak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Tab键吗,Tab好像是一个移动到屏幕中心的命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找到你说的TAP了,但是没有窗口弹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tap只是要跳转到此层lay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你那个快捷键,不是这个了,你自己到菜单里找,有的~~具体位置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跳转到此层layer呀?

  属性可以通过“F3”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明白,就是TAP了,lsw中的层次就会变为你鼠标点击的层次

网友:
默认快捷键是T   ~ 按T后F3 最后一项打勾 ~ 再用T 试试.... 是不是你要的?
就是用快了  - - icfb会莫名的关掉...至少我是....

网友:
同意11楼的~~只是每个公司,或是软件情况应该会有些差异,以前用5141时,是按“T”,现在用610,按“TAP”,顺便说一下,我们以前用5141中的LAYOUT XL画版图,那是我们直接按“P”,画path线时就可以提供层次选项。这是每个公司的环境设置不一样的。
    还有现在用610,会出现11楼上说的,会突然崩溃的现象。非常郁闷,只能且一定要习惯保存。不过以前用5141时就不会又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大家,是我想要的,但我该怎么样把所得到的信息提取出来啊!

楼主:
谢谢大家,是我想要的,但该怎样把我要的信息提取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