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局布线 时钟树问题

楼主(2012-10-18):
布线后debug timing,发现插入的时钟树单元timing全为0.但库文件有相对应单元的timing
求教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
估计是做CTS之前没有使用remove_ideal_network -all ?
你check一下你CTS完的数据有问题没有?route之后才发现晚了点

楼主:
嗯,新手学习中。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