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地问下delta-sigma modulator 有什么用

楼主(2012-10-18):
小弟菜鸟 在看ADC 就是没看懂ΔΣmodulator 有什么用 求高手指导 谢谢了

网友:
比如应用在音频领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一般是精度比较高 但我看好多框图好像就是个滤波器 是这样么

网友:
delta sigma modulator 是用来做noise shaping
把量化噪声搬移到更高频处,降低带宽内的噪声
高频处的噪声用filter 滤除
用速度换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终于懂了 多谢!

网友:
随便找点dsm方面的资料都会讲的吧

网友(2020-03-24):
for ADC and DAC

网友:
量化噪声搬移到更高频处,降低带宽内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