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逻辑和非阻塞赋值

楼主(2012-10-18):
各位大虾,偶最近被几个很基本很入门的问题困扰着,寻求解惑。
1.电平触发是组合逻辑么?
2.电平触发的always过程块内可以用非阻塞赋值么?
3.组合逻辑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非阻塞赋值呢?

网友:
组合逻辑使用阻塞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
好好的去看看语法书你就明白了

网友(2020-03-08):
楼主现在有什么心得吗?

网友:
1.电平触发是组合逻辑么?
是的。
always中敏感列表不是表示正沿或者负沿的就是组合逻辑。
2.电平触发的always过程块内可以用非阻塞赋值么?
不要纠结这个了,记住了用阻塞赋值。
非阻塞赋值也可以用,为什么规定要用阻塞赋值是因为阻塞非阻塞综合出来的电路会不相同,在写code时,组合逻辑用阻塞赋值,时序逻辑用非阻塞赋值是正常的coding思路。
3.组合逻辑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非阻塞赋值呢?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