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TCAD 出现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怎么办

楼主(2012-10-18):
这个ISE我从别人那儿拷的原来是能用的
但是重装系统以后就不行了 现在很纠结

楼主:
木有大神出现一下吗……

网友:
太抽象了,你执行的是什么命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软件这个运行不了了本来是把 genesise.exe拖到终端里 然后就可以用了
现在的话 就变成图里面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