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的Cont均匀分布

楼主(2012-10-18):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实现制作的Pcell,当Width值改变时S/D端的Cont根据Width的值均匀的分布在有源区。(做出来的效果应该和PDK上一直)
我使用repeat in Y命令做出来的孔是按照从下到上以一定间距增加的,所以两头的有源区包含Cont的间距不一致。

网友A:
其实均匀分布在实际中有限制,cont比较少的时还可以,cont多的时候S/D多出来的那一点长度就不能够均分
给每一个cont,例如cont size 0.5um*0.5um,space 0.5um,enclose act 0.3um,grid 0.05um,那cont的picth就是1.0um,照这样算S/D端最大的剩余长度是0.95um,最多只能分成0.95/0.05=19份,所以当超过19个cont时就不能均分了,所以当剩余份数不是cont个数整数倍时就不能均分,造成不在grid上。如果仅是让cont居中倒是很好办,给cont做一条Y方向的stretch,在Repetiton里面用这个stretch做dependent stretch,在Adjustment to stretch里面计算出剩余的分数,均分后取整就可以了:
Adjustment to Y stretch:0.05*fix((width-0.3*2+0.5-pcRepeatY*pcStepY+0.001)/0.05/2)

楼主:
回复 2# trumen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这个方法我尝试做了,但有些Sretch in Y和Repeat in Y图框中用您这种方法怎样填写,图框如下所示: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专门做一条Y方向的stretch,qualify on cont,假设名为move_cont, move_cont 不能overlap cont,
截图菜单:
stepping distance:      cont_pitch
number of Repetitions: fix(width - 2 * act_enclose_cont + cont_space)
Dependent Stretch:      move_cont
Adjustment to Stretch:grid *( fix( width - 2*act_enclose_cont + cont_space - pcRepeatY*pcStepY )/grid/2)

网友:
一个SKILL函数就可以制作了,你可以找一下。简单设置下,在用户手册有的,暂时忘掉名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umen,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我用您的方法去做了,可能哪个环节有误没有成功。后来我用inherited parameters 命令实现了接触孔的居中问题。很感谢~~~

网友:
回复  trumen

Trumen,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我用您的方法去做了,可能哪个环节有误没有成功。后来 ...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不错,应该很方便,请问这个怎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的消息:我所用的孔居中的方法:选中需要居中的对象,Pcellinherited parametersDefine/Modify。在对应的cutRows(列居中)上填写需要的间距值;/或者在cutcolumns(行居中)上填写需要的间距值。你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B(2013-03-13):
你好!关于孔均分的问题,我看了inherited parameters的资料,它是针对instance的。在选孔的时候,提示是you have not selected instance for inherited parameters 。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做到的。说说你的经验嘛!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想办法使CONT变成instance就可以了,你自己画的CONT只是一层layer,显然不行的。多想办法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方法,没有成功。可能是我做的方法有问题,你能不能把你做pcell的那一步骤用截图的形式做成word发给我一份啊!谢谢了。我的邮箱312755541@qq.com

网友(2013-07-20):
回复 网友B:
您好,contact居中的问题你解决了吗?麻烦你告诉下可以吗  谢谢!

网友(2013-11-05):
你好!你上次说的把cont做成instance的方法,我试过了。不过还是不行呢。你能说说你做的步骤吗?

网友(2015-08-20):
2楼  我收下了 谢谢!

网友(2018-02-05):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9-05-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您用的是什么方法,使cont变成了instance,谢谢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B:
你好!关于孔均分的问题,我看了inherited parameters的资料,它是针对instance的。在选孔的时候,提示是yo ...

这个办法仅限cont也是pcell的形式存在  而且cont能够inherititinon后居中也是因为cont在进行pcell设置时对两头的TO的距离进行平均化处理了

网友(2021-03-13):
看着楼主的解决方法,终于解决了多年的难题,谢谢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A:
其实均匀分布在实际中有限制,cont比较少的时还可以,cont多的时候S/D多出来的那一点长度就不能够均分
给每 ...

想问下大佬pcRepeatY和pcStepY分别指的是什么啊,还有dependent strech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均匀分布在实际中有限制,cont比较少的时还可以,cont多的时候S/D多出来的那一点长度就不能够均分
给每 ...

Adjustment to Y stretch:0.05*fix((width-0.3*2+0.5-pcRepeatY*pcStepY+0.001)/0.05/2)  这个公式验证过,是对的。感谢楼主

网友:
?gap                  "distribute"
?lowerLeftOffsetX     0.02  ;Xdirection Edge space(lowLeft)
?lowerLeftOffsetY     0.05  ;Ydirection Edge space(lowLeft)
?upperRightOffsetX   -0.02  ;Xdirection Edge space(upRight)'left+,right-'
?upperRightOffsetY   -0.05  ;Ydirection Edge space(upRight)'left+,right-'
?spaceX               0.16  ;subRect'CT' Xspace
?spaceY               0.16  ;subRect'CT' Yspace

网友:
用生成rectangle的函数,然后设置以下参数试试:
?gap                  "distribute"
?lowerLeftOffsetX     0.02  ;Xdirection Edge space(lowLeft)
?lowerLeftOffsetY     0.05  ;Ydirection Edge space(lowLeft)
?upperRightOffsetX   -0.02  ;Xdirection Edge space(upRight)'left+,right-'
?upperRightOffsetY   -0.05  ;Ydirection Edge space(upRight)'left+,right-'
?spaceX               0.16  ;subRect'CT' Xspace
?spaceY               0.16  ;subRect'CT' Yspace

网友(2025-07-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的消息:我所用的孔居中的方法:选中需要居中的对象,Pcell—inhe ...

大佬 这个东西一直没试出来  可以 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justment to Y stretch:0.05*fix((width-0.3*2+0.5-pcRepeatY*pcStepY+0.001)/0.05/2)  这个公式验证 ...

老哥 成功了吗

网友(2025-09-25):
高质量讨论,我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