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 and nmos

楼主(2012-10-18):
各位大俠,pmos接gnd,nmos接vdd會有什么問題嗎

网友:
你是说MOS管的D S端反接吗?

我只想说,你这个问题让人摸不着头脑,MOS管的基础问题请发到模拟版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常pmos都是接VDD,nmos都是接GND,不過一些特殊電路比如schimitt,其中就存在我前面說的情況,通常有些foundry會提供禁止如此連接的rule,但具體原因不清楚

网友:
衬底是需要反接的,不然不就闩锁效应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tch up到還好,只要襯底分別接到最高和最低電位,應該就不會發生latch up了

网友:
那衬底接的对,别的都还好说
比如mos电容

网友:
这简直就是不把MOS管当MOS管用...

做MOS电容时,可以D S同时接地或者接电源,G进行控制。

但是这已经不再是MOS管了。

如果一定要说它是MOS管,我觉得一定要有电流通路才行。

况且MOS管为四端器件,直接说接地或者电源,这是让我们猜吗?

请画出示意图,再讨论

网友:
我觉得LZ指的是把CMOS中的N管和P管调换位置吧,这样衬底不好连接,NMOS的body要连到PMOS的source

楼主:
首先,跟電容毫無關系;
其次,與位置毫無關系;
其實很簡單,有些foundry提出pmos DS 是不可以直接連接gnd,nmos DS 不可以直接連接vdd,而在一些電路中比如schmitt是存在這種結構的,當然,也有很多辦法來fix掉這個問題。
我想問的是,foundry為何會有如此要求?我咨詢過foundry,答復是for esd,但我覺得不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