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5141和ldv结合问题

楼主(2012-10-18):
ic5141工具中没有verilog编译软件,怎么能够把LDV和ic5141集成在一起??????
也就是ic5141能在verilog编译下调用LDV中的软件

楼主:
兄弟姐妹们,如果有想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定楼组

楼主:
这问题查了很多资料,最终发现好像结合起来有点问题。没有高手出来解惑,只能搁置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很是高兴,原来没高手,自己慢慢来,总会有突破的!
  主要是设置.bashrc文件就可以了,就能实现ic5141调用ldv里面的verilog-xl和ncverilog
如果在这有问题的可以随时咨询。请在本讨论里讨论

楼主:
上面问题中我的设置

ic5141 ldv.doc

网友:
提供這種解決方法~
太棒了~
謝分享~

网友(2013-07-03):
我下载了一个ldv5.1 for linux,但是在ubuntu下安装不了,提示: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想请教一下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你是在什么系统下安装的,谢谢!

网友:
据说ubuntu下面装不了ldv,现已改用RHEL4.6,装是装上了,但是还是不能用。

网友:
据说ubuntu下面装不了ldv,现已改用RHEL4.6,装是装上了,但是还是不能用。
引用 网友A:

    汗一下,竟然能用了,之前没装ldv时,就用一个电路仿真过,仿真目录是XXX。run1,后来一直用这个,都不行,刚刚把目录改成run2,竟然就行了。

估计是原来run1目录下有些原有的东东在,影响了。

网友(2013-09-08):
直接粘出来啊,还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