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后端 io 文件!!!!!!!

楼主(2012-10-18):
想问问,在做apr的时候,那io文件是厂商给的,还是要自己写?
是不是每个设计不一样,io文件也不一样~

如果我做的是数模混合的电路中的数字部分,出来的数字信号完了是给模拟部分的,那么是不是我不需要这 io文件??

另,io 和 pad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你是问IO file还是IO 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问~
    求大神指点下~
   特别是那个.io的文件,好像是用来assignment io来着的~

网友:
那个根据package和系统要求自己决定,如果是DDR,USB的IO,会有IP厂家提供的guid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