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的sigal tap怎么用,求大神

楼主(2012-10-18):
FPGA的sigal tap怎么用,求大神?

网友:
建立好项目后:

1. Process菜单下执行Start Analysis & Elaboration,这一步很快。
2. Tools菜单打开SignalTap工具,从SignalTap: Pre-Synthesis搜索添加节点。
3. 保存STP文件,并添加至工程(这一步会有自动提示)。
4. 给采样时钟加个约束:新建“项目名.sdc”文件放在项目根目录下,针对SignalTap加一句约束--如果采样时钟是从PLL出来的,你就写“derive_pll_clocks”,如果采样时钟是从端口(如端口名叫CLK)进来的,你就写”create_clock -p 10 [get_ports CLK]“。针对项目逻辑部分里面用到的时钟,也要类似的加约束。。。
5. 重编译整个工程。

网友:
看一下手册,这个 。。。很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