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中的问题

楼主(2012-10-18):
求大神解答
1.可以帮小弟解释下在buck和boost电路中的二级效应吗?
2.开关管子启动和关断瞬间过程解释
3在基本buck和boost电路中的MOS管,电容,电感,二极管所能承受的电应力

楼主:
求大神解答小弟疑惑啊,不胜感激

网友(2013-07-26):
這些都是基本的問題
但也難以簡單的說明清楚
建議可以看電力電子的課本
這樣可以很完整的了解

网友:
比较基础,自己认真看回书就懂了

网友:
看书,增强学历能力。

网友(2014-06-26):
二级效应还真没听说过.
3. Buck的PMOS开关需要承受最大输入电压,最大输出平均电流+电感电流ripple
输入电容需承受最大输入电压
输出电容需承受最大输出电压
电感有饱和电流的问题
二极管电流:最大输出平均电流+电感电流ripple

网友(2014-07-26):
回答第2點,启动和关断也好,都會因為電容電荷(含Gate與輸出電容Coss)、驅動電路之驅動電流與負載電流,而影響启动和关断的速度(這邊說的速度指的是vds由高電壓轉為低電壓的時間,反之則為低電壓轉為高電壓的時間)。而這個速度會影響vds與ids的交越面大小,暨切換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