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dence speatre仿真时库的问题

楼主(2012-10-18):
经常看到大家提起模拟仿真时,提示model有错误,不能仿真的问题,我自己也碰见过好几回,搞了很久,才弄好,总结了一下,希望对有学习的人有帮助;
我碰到以下的提示:
R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 rnpoly1
类似的可能还有提示MOS的model无法找到的问题;
首先要加载lib path,正确的lib,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但还需要在后面的选项里面正确填写条件,比如TT,FF,SS等;
在电阻中,一般要加载restypical这个选项;我开始不知道怎么加,后来才发现分2次加载,第1次加载MOS,再加一行,加载RES的;
依次类推,可以加载多个;关于加载的条件关键字,则需要看lib的说明,按照他里面提示加载即可!

我还碰到问题,上面的加载也正确,我也引用的是工艺厂直接给的PDK里面的工艺库器件,可是就是不能用,后来发现引用后的器件的model name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没有权限去更改工艺库的model name的,那一行是灰色的,没办法,我就把工艺库的器件全部copy过来,然后引用自己的目录下面的器件,OK了,这个我搞了很久,希望对有碰到问题的人有帮助,希望大家都能仿真顺利,不走弯路!

网友:
好的foudry的lib一般就一个两个文件,而且都帮你分到特定的spectre和spice文件夹中了。这用起来舒心
有些foudry的lib是一个文件套文件,而且顶层是电阻归电阻,电容归电容,加载加载得加5~6个scs文件;这个还好grep了还能找到。还有的甚至没帮你分好spectre和spice,你得把文件打开了,才知道这个是spectre的这个是spice的。

网友:
如果用analogLib中的symbol,这种情况以前也碰到过,一般是MODEL 名没有加对。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用PDK,有些PDK上的BUG都可能导致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