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验证金属密度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2-10-19):
1.首先encounter可以有撤回上一部操作的功能吗?一步操作不当可不可以重返上一步?怎么操作?
2.最够验证金属密度的时候版图上的小叉应该通过哪步消除?尽量说明确一点谢谢

网友:
1.有些command之后可以undo  有些不可以的 super command 肯定是不可以的 就在terminal中简单是输入 undo 或者在gui上的按钮中寻找  有些特定的command 有自己的undo 比如xxx_undo 详询EDI encounter txt command ref
2. 技术密度应该在signoff之前做metal fill

望大神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