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网络分析仪得到的smith参数excel格式如何用matlab处理

楼主(2012-10-19):
求助
     矢量网络分析仪中得到smith参数是excel表格形式,其数据格式是A+Bj(A为阻抗,B为电抗),我想把矢量网络分析仪得到的数据用matlab画成smith图,但我发现matlab中smithchart例子中用到的s2p文件s11参数格式好像是mag+ang格式,请问两者间可以转化吗?可以导到matlab中吗?

楼主:
另一个问题求助
    我发现matlab中smithchart例子中的最好得到的S11数据好像是用直角坐标格式画在smith图中的,请问是这样的吗,而且S11数据好像也不是阻抗和电抗吧?求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

网友:
可以转换的,自己手动将实部虚部格式换成幅度相位的就可以了,我平时都这么用的

网友(2012-12-19):
先顶后看 的

网友:
S参数的ri格式 可以通过公示转换为Mag和Ang格式。但是我想Matlab这么强大,不会只能画Mag和Ang的

网友(2013-12-05):
我是扫描频率,保存的是成.csv格式的了,没找到画simth图的方法。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急!急!急!

网友(2021-08-01):
矢量网络分析仪导出数据可以为S2p文件,且参数格式可选为mag+ang。可咨询同事或者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