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做后仿真 时间单位不一致,仿真结果不一致,为什么

楼主(2012-10-19):
`timescale 1ps / 1ps
`timescale 1ns / 1ps
使用altera器件,用于pll的仿真。
当仿真时间设置为1ns时,pll正常工作,但是当仿真时间设置为1ps时,pll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其locked信号正常输出,为什么?
使用的altea公司的cycloneIV系列器件。
哪位仁兄遇到过这样的显像?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1ns/1ps是什么意思啊!不是随意写的啊!

楼主:
这个直到,时间不长及时间精度么。

网友:
我的理解是1ps对逻辑要求太高了,你每步1ps,很可能上面没执行完,就要求下面跑,硬件跟不上,所以1ps肯定很难正确。

网友:
对时钟约束太高了,建议把时间单位改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