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能用apollo的数字单元库吗?

楼主(2012-10-19):
大家好,
准备tapeout 一个0.5um的老工艺芯片,厂家提供的是APOLLO数字单元库以及SE库,请问,ICC工具能用这个apollo的单元库来布局布线吗?谢谢。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14-05-2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成功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找到TLU+或者ITF文件呢!!!

网友(2016-02-18):
同问 有没有大神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2016-05-1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的.13工艺库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只有apollo或者astro的工艺库,而且没有TLU+和ITF文件,你是怎么解决的呀?